P8H61 M LX3 PLUS R2.0 15秒关机

楼主(2014-07-18):
P8H61-M LX3 PLUS R2.0  15秒关机之前的华硕15秒关机都是连到一个排阻,现在是供电连到电阻,另一个电阻接地第1.2张点位图是电阻位置,第3,4张是电阻在整张板的位置,是接地的电阻坏了,上次有拆下来测,好像是822,如果有差异,请对照别的USB口的做为参考

网友:
这华硕的通病,经常都有遇到。。

网友:
点位图发上来啊

网友:
是那个USB电压检测的OC#吧

网友:
我都没遇到这情况,最后点位图发下。

网友:
供电连电阻再连电阻?
难道是分压?
你第三张图是USB位置,应该是USB的电压,可是为什么要经过电阻分压?
你的15秒关机应该是USB的电压信号异常,给桥一个错误的信号,引起的关闭吧。‘
如果你15秒关机是在使用USB设备的情况下,应该是此设备短路,引发USB给桥一个错误的信号、
给个全图吧。

网友:
楼主能把点位图发给我一份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