焊膏竟然会导电

楼主(2014-07-18):
请问你们都用什么焊膏。我用的这个导电了,还接液晶显示器电源板的大电容的时候,通电直接着火。而我这个估计还不便宜啊

网友(点评):
没有用过这种焊高。。。

网友:
我用的是3.5块一瓶的,最普通的那种。

网友A:
感谢你的提醒啊,看来以后还真不能买那么高级的,我本来还嫌弃我的焊膏烟太大了,想买点高级的焊膏来用呢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谢你的提醒啊,看来以后还真不能买那么高级的,我本来还嫌弃我的焊膏烟太大了,想买点高级的焊膏来用呢! ...

看来用松香还是有好处的,起码绝对不导电,。。

网友:
不是便宜不便宜的事情,我用60的也会导电

网友:
用BGA油不错  效果好 效率高

网友:
很少见用焊高至导电的。。是不是你焊到短路了吧。。。

网友:
不管用松香还是用焊锡膏都应该将焊点周围清理干净并用表打一下,这应该是一种习惯

网友:
切记:小心驶得万年船。

网友:
烟大的用来烧鸡。不用手摸了哈哈

网友:
3块的 焊宝 也能导电
我加焊BGA  就冒烟了

网友:
我都用松香水

网友:
应该是供电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修液晶用松香,修板用100多的焊膏,你这是便宜货,一般不敢用

网友B:
是不是杂质太多了才导电的,这东西导电谁还敢用啊,谁能保证每次都能擦的很干净,提心吊胆的。

网友:
显示器我都是用普通的。

网友:
50块一下的都没买过。

网友C:
以前为了省钱,经常用松香水一瓶15,有1000毫升,后来发现经常拆装IO后,总是爆小电容,发现是短路,从那以后都是用BGA膏,怕主板二次损伤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杂质太多了才导电的,这东西导电谁还敢用啊,谁能保证每次都能擦的很干净,提心吊胆的。

同意楼主的说法

网友:
一般的十几块的,修主板什么的,焊接之后从来不抹掉的就上电开机(搞好了之后才清理,有时候也忘记),从来都没有出过事情。应该是其他问题引起的,楼主用万用表插到焊膏里面去试试不就知道导电没有了。

网友:
涨见识了~ 我一般焊过都不怎么清理的~没有发觉会导电

网友:
我一般用松香,焊精密一点的就用AMTECH的助焊剂

网友:
暂时没有碰到,也不知道你怎么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以前为了省钱,经常用松香水一瓶15,有1000毫升,后来发现经常拆装IO后,总是爆小电容,发现是短路,从那以 ...

松香水应该是绝对不短路的吧?

网友:
除了做BGA,焊接东西都不用焊膏的我

网友:
不会吧,还会导电,平常用得很多的呼,我用的也是很便宜的也不会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