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请问液晶显示器上的ZD这些二极管能否拿下不用?

楼主(2014-07-18):
请问液晶显示器上的ZD这些二极管能否拿下不用?

我听朋友说他维修的时候发现这个坏了就直接取下OK ,不用更换,请问真的吗?

网友A:
有的是可以的
都能 我不知道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的是可以的
都能 我不知道

谢谢您的教导

网友:
不客气  相互学习  相互进步

网友:
可以在料版上找一个安上不提倡直接取下

网友:
维修的原则是更换坏原件,你把该有的都去掉早晚会把故障扩大

网友:
有的是可以的  有的不行看做用

网友:
有的是可以 有的不可以

网友:
我还还没发现ZD取下还能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