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278 mc374 不认硬盘

楼主(2014-07-18):
问题和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526217-1-1.html
类似

也没有进水,2010年机箱,安装10.8.x升级过10.9,又降回10.8,当时是双系统,把win分区彻底删了,删除所有分区只安装10.8。
装好后在重启就不认硬盘了,之后用Command+Option+P+R后正常启动了,原以为好了,再次开机又不行了。
要么一个文件夹是问号,要么识别不到一直转圈
使用10.6的原版系统盘,以及刻录的10.8.x,U盘的10.8.X,使用磁盘工具都看不到硬盘,之后几次重启,有小几率,可能1/10能看到磁盘,但是安装一半就又找不到硬盘了。是排线还是主板,感觉不是硬盘的问题。单独拿出来测试都正常,而且套了个USB盒子启动都没问题。打算掏一个排线先换下试试看。
机子从来没拆过,按理在里面排线也不应该坏的。
求大大们指点一二!

网友:
接口打下值或测测它的供电和AD线看看,都正常的话就是接口或排线问题。

网友:
用PE也无法找到吗?

网友:
是的,PE也无法找到。无法找到

网友:
应该是供电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老兄问题解决了没?我这是遇到第二台啦09-10年的,第一台客户不愿出钱没有弄,现象文件夹一个问号。最近又接到一台,直接白苹果,弄了根新的硬盘线来还是一样,无赖把桥也bga啦。还是一个样子。偶尔能进去一次。不知道如何下手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