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HP G43掉电温度高问题

楼主(2014-07-18):
手上有台HP G42 症状是温度很高,整块板都是温度高,显卡后面和电源接口附近很烫,摸都摸不起,显卡换过,散热器换过,主供电芯片换了,实在想不出话还有什么问题会造成那么高的温度,求大神帮看下,确定不是显卡和散热器的问题,都换的是新的

网友:
换个CPU试试看看能解决问题不,还有设置风扇常转,把温控线拨了~还有测试铜管有无问题

网友:
给位大神给点建议呀,看了论坛里面有很多都是换散热器解决的,但是我这个换了也是一样,最主要是整块板都是温度高,想不通了,才开机5分钟而已

网友:
不太常见,看看显卡和CPU供电有没有杂波呢?

网友A:
刷bios,改风扇,加个铜片什么的,总有一个方法可解决。

网友B:
是不是CPU导致的温度高呢

网友:
可以换个CPU试试看哦

网友:
再不行看看是不是铜管导热不良

网友:
更换一下BIOS试一试

网友C:
修好了吗分享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bios,改风扇,加个铜片什么的,总有一个方法可解决。

你说的全部试了还是一样头大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修好了吗分享一下

还没有呢,还在哪里躺着呢暂时先不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CPU导致的温度高呢

CPU换过了,散热器也换过了显卡也是换过的,还想不出来有什么可以换的,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