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BX-268BIOS 独显集显都能用 本来是集显的 刷独显亮机了

楼主(2014-07-18):
(图片)

网友A:
刷了看看 我这个上CPU和内存  就掉电 集显不出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了看看 我这个上CPU和内存  就掉电 集显不出电压

我的插内存掉电

网友B(2014-09-23):
刷了这个 BIOS,进不了CMOS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了这个 BIOS,进不了CMOS啊

索尼新款几进bios不是按F几的  有个专门的按键开机的

网友(2017-06-02):
这个亮机速度快吗

网友:
确实集成可以用

网友C:
确实集成可以用!~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确实集成可以用!~!

百分百  不行赔100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百分百  不行赔100

老板 先赔100  我下载个试试。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刷了这个 BIOS,进不了CMOS啊

确实 进不了 BIOS   按 ASSIST 选择F2 进 BIOS 直接卡住、

网友E:
引用 网友E:
确实 进不了 BIOS   按 ASSIST 选择F2 进 BIOS 直接卡住、

拔掉 硬盘也是  卡住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拔掉 硬盘也是  卡住了。。

deng等一会   有点慢 可以进去的   我试过

网友(2017-08-10):
刷过后机器亮了,但不识别硬盘,是不是BIOS不匹配啊

网友:
确实进不了BIOS 按ASSIST可以进去 在往下选择就死机

网友:
是的这个bios别刷了可以亮进不去bios'

网友(2017-09-14):
这个机器BIOS 很容易损坏,上次修到一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