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开机自动重启的问题

楼主(2014-07-18):
问题如下:
第1次,我把主机所有配件从机箱里拆出来,再重新装回去机箱,开机不能进入系统,不停的重复启动,每次间隔大概3秒钟左右,以为BIOS的问题,取出电池反接清BIOS也不行,拆硬盘不行,拆显卡也不行,再拆内存还不行,只剩下电源、CPU、和主板,问题依旧。把主板从机箱拆出来放在外面,换了个长城350W的,奇迹般的好了,以为电源问题,换回镰刀550W电源也好了,以为电源线问题,再更换几条电源线都可以,没找到问题所在,重新装回机箱使用。
第2次,隔了两天我把光驱从机箱里拆出来,只拔了光驱的数据线和电源线,又出现重启的问题,这次我直接把主板从机箱里拆出来,换电源不行,再清BIOS,开始不行,不过重复几次,又神奇的好了,装回机箱。
第3次,我拔了显示器连接显卡的DVI插头,重新插回去,重新开机,问题又蹦出来了,在机箱里面怎样重启都不好,把主板拆出来放在外面,又能开机了。
补充一下:
5,基本上把主板拆出来放到外面,折腾到最后都可以启动进入系统,进入系统跑linx 20圈(CPU同时超频)测试都通过,3d mark06也OK。
6,主板在机箱里重复启动时候,长按电源无法关机
7,如果6不能关机,直接关闭电源开关,关闭后主机要再重启一次才能关机,感觉就像电容放电,或者有感应电势再让主机运行一下一样。

网友:
现在主板都没什么人修了

网友:
看看机箱变形没,在看看桥有可能开焊了

网友:
机箱开关 重启 按钮有可能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