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MC700 K90I 笔记本使用电池很卡 很慢!

楼主(2014-07-18):
这2天在搞一个苹果MC700 主板是K901的 ,机器进水,不开机的 ,换了6259好了,现在修开机了,变的使用电池很卡,在苹果系统下看个配置要10来秒,正常的情况是1秒就可以跳出画面的,鼠标滑动也卡,正常的话鼠标快速移动或画圈是不会停顿的,但是鼠标划着会卡,会乱跑,SMC换了,触摸板换了,6259再换过,现象还是一样,但是只要接上外接电源就全部正常,电池也能开机,待机,就是慢,不知道如何下手了,大神们给点意见啊!!!!

网友:
调节最高性能选项看看

网友:
这问题还真少见

网友:
现在量到问题点了,是温控电路故障,但是解决不了,如图片所述,第8脚,好板是有3.3伏的电压,但这片板就没有,第一脚3.3,2脚 1.05,3脚0.6,4脚1.05,5脚0.6,7.8.9.10 好板都是有3.3V的电压,但是这片板8脚电压就出不来,这个芯片已经换过 边上的电容和三极管换过,电阻阻值正常,没思路了,期待大神关注。。。。

网友:
真没见过这样的故障,神了,学习中

网友A:
风扇转不正常吧,是不是最高转速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风扇转不正常吧,是不是最高转速?

风扇正常转哦  没有狂转的

网友:
现在电压修的正常了 ,但是用电池还是卡 还是慢,怎么搞啊 有人能搞定不,有人能搞定的话,能知道问题的,给个回复,一经解决,支付宝付款感谢!!!!我QQ 872560543

网友:
之前是U5510那一块坏了.

那很可能U也坏了!

外面没测试程序.要不可以直接测出是那哪个SENSOR

网友:
这种故障以前在厂里修板的时候经常会见到   对于K90I进水  建议楼主主要看SMC周边有没有腐蚀断线之类的
  切忌不要盲目杀大件

网友:
以后如有搞不定的,,可以发给我..

网友:
我会搞啊 你要给我知道大概什么地方进水啦

网友(2014-08-22):
谢谢大家的关心,机器已经修好,我直接将U5510,的一脚和8脚相连,测试的时候,电池测试还是一样的卡,然后我就把机器放一边了,过了2天,又继续搞,把1脚和8脚断开,他自己莫名其妙的电压就出来了,电压出来了机器也就好了;至于什么原因 就没有仔细的研究了!

网友:
神一样的问题,神一样的解决法,1脚和8脚先焊上,过两天再断开,就好了

网友:
我之前也有片MC700的板子,进水的,能开机能装系统,就是风扇狂转,超级卡。。

网友:
MC700和MC101有通病的,就是进水后进系统使用很慢,这个问题我修过很多台了,就是螺丝口附近的U5510和2个电阻,一般进水那里很容易腐蚀的,换掉就好了~~

网友:
需要点位图吗,可以联系我   QQ1084703829

网友:
抱歉啊,刚才说错了,不是U5510,是一个6脚的MOS管Q5300,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