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TQ45MK系统重启不开机

楼主(2014-07-18):
今天遇到一片联想MTQ45MK,不开机,在论坛下载一个BIOS,刷了后出现进系统重启不开机,重启后报警,数码卡显示87,后有下载了论坛所有这款板子的BIOS都是出现这样的情况,后来找到一朋友,要了一个联想工厂的BIOS,刷新后系统重启OK,附件上传了我刷的BIOS,绝对OK

网友(2014-08-22):
要怎么才能有下载分呢

网友A:
刷完后进系统蓝屏,何解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完后进系统蓝屏,何解?

有可能是驱动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完后进系统蓝屏,何解?

检查下BIOS硬盘接口有没有变动

网友(2014-09-25):
好贵啊,去争分

网友:
下来试试,楼主好人。扣分少点啊

网友(2015-02-27):
扣10分啊。。。吃不消的

网友(2017-07-17):
请问版本号多少的?是最新的吗?

网友:
我的是自动重启,刷过后还是一直重启。

网友:
这也跟bios有关系,头一次听说,

网友(2018-02-02):
一模一样的问题,试一下楼主的BIOS

网友:
果然OK了。不过还有一个小问题,风扇转速高,特地进系统后,鲁大师检测温度只有40度。
BIOS里跟温度有关的设置都试了,还是没有解决。

网友(2018-05-09):
有没有验正过的。BIOS是否可以使用,

网友(2018-07-14):
刷完重启不开机的故障解决了,但风扇狂转,BIOS里没地方设,有解决办法没

网友(2021-10-14):
我的是台式机主板,这个好像是笔记本主板的BIOS,但是刷过之后亮机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