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4010白屏修复一例

楼主(2014-07-18):
昨日下午接修一台DELL M4010独显的本本,故障是开机白屏.如图: 凭经验第一感觉是显卡有问题,于是拆机后加焊了显卡,涛声那个依旧,那查屏供电吧,来到这里 ,测上面一个保险供电为2点多,这不对啊,正常应该是3.3V,本着先简单后复杂的原理,直接换了一块屏上去试,还是不行,那问题应该出在主板的供电上面了,找来图纸打开看看, ,图中的+LCDVDD电压就是它的供电了,往前追, 这里有个芯片,就是输出屏供电的,查下它的电压看看,其中4 5 脚3.3电压是正常的,1脚开启电压为0.01,3脚输出 电压还是2.点多,看来只要查清EN来源就可以了,再追, ,很明显这电压是显卡给开启的,等于说转了一圈还是回来了,那就换块新的呗,没有现货,订货,今天来了之后给换上去,再开机看看 ,正常了.此故障其实并不复杂,但修的经过更能让人觉得回味,也许这就是维修的乐趣吧.我想对新手还是有帮助的,各位要是觉得还行,就请挥动下小手给加加分吧

网友:
思路挺清析的

网友:
学习了   哈哈

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! 论坛总则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24-1-1.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通俗易懂,算是看明白了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了

天意wx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绕了一圈又回到显卡,思路清晰,值得学习

网友A:
楼主辛苦了  怎么加分压

网友(点评):
帖子下面有个评分 点击就可以加分了

网友B:
这个开启应该是芯片通过EDID读到屏以后发出来的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辛苦了  怎么加分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开启应该是芯片通过EDID读到屏以后发出来的吧。

具体怎么不很清楚,但是换了芯片就好了

网友:
是正规军的套路,故障是判断出来的赞一个

网友:
经验判断准确!过程才是真理。

网友C:
确实显卡问题 引起白屏
其实可以给个屏供电看看什么现象 要是正常显示 可以暂时不换
(个人观点)

网友:
说不定给个屏供电就好了    省个显卡钱

网友(点评):
这个思路非常好.

网友:
楼主思路很清晰,其实也不不用这么麻烦直接飞个3.3v信号,问题就解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确实显卡问题 引起白屏
其实可以给个屏供电看看什么现象 要是正常显示 可以暂时不换
(个人观点)

当时确实应该这么试一下的,只是不确定显卡是否真的只是给它提供一个3.3的高电平信号,所以还是换了个

网友:
显卡引起的白屏   可以直接给个供电试试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,楼主有没有扯个供电过去试试呢?有可能就好了。。。

网友:
这几天也修到1个少VCCLCD,连到显卡,考虑换不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