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67不开机。

楼主(2014-07-18):
三星R467不开机,上电0.3,有待机,按开关无反应,盆友们肯定想到南桥或者是大电容了。别急着搞这些,直接检查南桥后面的电容,通病啊,LZ有笑了

网友:
这样的机子就是送钱,,,连机都不要拆,,,,就能搞定

网友:
呵呵。。。。。看来LZ已经拆过机了,,不用那么麻烦的

网友:
{:4_124:通病啊,这野要发

网友:
这机器都修过好多台了,确实是送钱

网友:
这种帖子尽然还有人发

网友:
有这样的机子做维修才有意思

网友:
发帖分享故障是一种美德,支持楼主

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! 论坛总则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24-1-1.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又被你转到了,

网友:
这可能是胶布的原因,

网友:
时间久了引起电容漏电,我想这三星也是没有想到的吧

网友:
我有一台是换的南桥好的

网友:
和R428一样吧

网友:
顶  发帖助人是美德

网友:
这个问题很久就知道了

网友:
这个不好说啊

网友:
不错的通病啊

网友:
我记得好像是第3个吧

网友A:
这机器的故障南桥底下电容容易短路  待机电流高 不开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机器的故障南桥底下电容容易短路  待机电流高 不开机

看到这样的机子就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