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华硕M2N68 SE 无U开启电压,无复位 无ATX_PWRGD

楼主(2014-07-18):
华硕M2N68 SE 开始上电时 一下就自动断电,上电时也无U开启电压,无复位,多上电几次后,不自动断电了。但一样无U开启电压EN。后查触发后 查内存有2.1V,但无U供电,再查无ATX_PWRGD (电源紫线)无 PWRGDSB 是不是这个两不满足,所以桥不发出CPU供电EN?? 是不是IO坏了?还是桥坏了?

补充内容 (2014-7-27 18:23):
换IO后 有时候能触发 能正常显示 和进CMOS,但有时候挡5C 4C 摸一下桥旁边附近电阻电容 却可以跳过继续跑 到亮机。亮机后按RESET 也能正常再启动,但断开电源后 再开 故障又依旧了,。。估计是桥也虚了。。。。

补充内容 (2014-7-27 18:23):
一步 加焊南桥 看看是什么情况

网友:
具体型号是: 华硕M2N68-AM SE2

网友:
AMD的我基本都是考虑桥了

网友A:
你的说法不对吧,ATX一PWRGD是由灰色线输出的,怎么可能是紫色线输出呢?

网友B:
可能是把灰线说成是紫线了吧,要是紫线都没电压那还量什么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说法不对吧,ATX一PWRGD是由灰色线输出的,怎么可能是紫色线输出呢?

不好意思, 是灰线,搞错,以为是紫线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能是把灰线说成是紫线了吧,要是紫线都没电压那还量什么呀

谢谢这两个师傅教正

网友:
新手学习一下~

网友:
学习了 我去换IO 去

网友:
华硕板882排阻易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