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联想V470屏不亮

楼主(2014-07-18):
机器运行正常就是屏不亮。求高手指点。急

网友:
屏不显你得先查屏供电啊,LCDVCC,19V这些

网友:
好白啊  好白啊 好白啊!!

网友:
有可能显示经芯片故障了!

网友:
换屏试试   排除法嘛

网友:
这技术还怎么搞维修,,,,,,,,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试试

网友:
先去学几个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