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

楼主(2014-07-18):
我自己的电脑,去年进过一点点水,用吹风吹干过,后来还使用上了一段时间。
今年4月份的时候发现本本开机不到半小时就自动关机了,后来又过了段时间发现完全不开机了。
今天我拆机发现有R376和C495都腐蚀掉了,而且焊盘都掉了,我今天找公司的工程师帮我把这两个小元器件焊上去了,结果还是开不了机。
插上电源没有电源指示灯,后来无意中手接触打了L17这个电感(一个方形的,3R3 034 FE2)发烫的厉害,所以想请假各位大仙,是否有碰见过类似的情况,是否直接更换一个就能解决

网友:
解决不了的    乱动的话只会增加故障

网友:
发烫的厉害应该是有短路吧!还是测测跟电感相连的mos和电源管理是不是有问题!

网友:
你不懂就不要乱弄了以免扩大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