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输出接口电路!大神进来看看!

楼主(2014-07-18):
显卡输出接口电路由什么组成!主要器件有什么!74的工作电压是多少!74供电脚没有电压!如果找到合适的电压可不可以外接上去!
显卡

网友:
74 VCC为 5V 你可看看PDF就知道。

网友:
红绿蓝连接70多欧姆的小电阻,要是有7408的红绿蓝阻值不对就拆掉7408测阻值不行就换7408!

网友:
红绿蓝电压相同7408供电为5V

网友:
红绿蓝都没有电压!7408也没有VCC电压!我测到7408VCC脚连接的场效应管没有电压输出!但我测过此管没问题!这版没有1117和7805三端稳压器!我没思路了!求大神指点!

网友:
红绿蓝没电压!怎么解决!

网友:
搞定!谢谢各位大神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