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LG W1942 5V一直跳变

楼主(2014-07-18):
维修一台LG W1942,拆机看到原来是维修过的,用液晶电视开关模块改过。测量输出无电压,估计又是烧了。在一块类似的LG板子上看到开关管用的STK2645,就找了个旧的10N60的换上,保险管处接灯泡通电发现还是不过电,又更换了电源管理芯片LAF0001,通电5V有电压了,但是电压一直在4.6-5.1间跳,我已经更换了滤波的10V1000电容跟35V470电容,还更换了431光耦,电压升了点在4.8-5.1间还是跳,接驱动板保险跟开关管又烧了,求助各位帮忙

网友:
补充个板子的图片

网友A:
应该是板子有地方虚焊或是变压器问题,,还有你确定驱动板没有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板子有地方虚焊或是变压器问题,,还有你确定驱动板没有短路

虚焊应该不会,我都仔细检查过了,驱动板用的新的万能驱动板试过的应该也没事,变压器没检查

网友B:
LG 这种板有点难修,我手里有十几块都没修好,曾经不服气的试过几乎主要零件都换得差不多还是没修好,要么电压不稳,要么用得好好突然指示灯一闪闪就不亮机了,再拔拔插插又好了。现在一碰到这家伙有问题就直接换板了

网友C:
是不是另一组电压有问题引起来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G 这种板有点难修,我手里有十几块都没修好,曾经不服气的试过几乎主要零件都换得差不多还是没修好,要么 ...

是啊  这个板子我也是基本都把能换的东西换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另一组电压有问题引起来的?

还有一组22V的,测量没电压,但是我找了另外一个差不多的LG板,22V也是没电压,但是正常能用,5V也不跳

网友:
断开高压板在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