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CL]
E1940插vga显示一瞬就灭

楼主(2014-07-18):
今天第一次收到LED的显示器   通电显示能显示信号   插上vga  显示一瞬间就黑屏。。电害死通的,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难道刷下BIOS、就能了事?还是高压部分有问题。差不多200钱的板。真心不想直接换版。求各位大神指导

网友A:
  你找个bios 刷下试下不久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找个bios 刷下试下不久可以了

也是。。试下。。谢谢了

网友:
  记得备份下原来的

网友:
这个不一定啊,或许是液晶屏电路板问题也不一定,高压板也是可能,三板都有可能。个人认为bios和驱动板的可能性比较少。液晶屏电路板和高压一体版多点

网友:
对,刷一下机就O啦、、、、、、

网友B:
是不是vga扣附件的6条腿的管子问题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vga扣附件的6条腿的管子问题啊

也是哦  我插插VGI看看

网友:
感谢各种朋友的帮忙。。找不到bios刷。就把bios装回去。没想到装反了。直接冒烟。灵感就来了。
bios重新焊好。量高压,输出。muc。都正常。联想到通电就断电。会不会是屏线短路?保护了?
结果换一条屏线。搞定了。噢耶。等等继续测试下,看有没问题。

网友:
秒杀维修方法,直奔主题,然后在说!

网友:
屏线有问题,这情况真是少见呢,大部分都是高压板的事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