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0P开机奇怪报警,不亮

楼主(2014-07-18):
机器是集成主板,开机报嘟,嘟嘟嘟嘟,嘟,嘟!这种报警还是第一次听,上数码卡跑2E,刚过内存一点,不知道是什么报错!U跟内存都更换了,一修机器,没进水!裸板跟刷过BIOS测试都是一样,求大侠们给点意见是什么报错

网友A:
报警几长几短呀

网友B:
看看显卡有没有问题,换个显卡看下,或许你的板子显示部分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报警几长几短呀

老板,内容有写的,看不到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看显卡有没有问题,换个显卡看下,或许你的板子显示部分有问题

晕,哥,集成的主板啊

网友:
把满板电压测试一下。看有没有不对的

网友:
显卡问题吧,一长两端吗

网友:
有示波器的话可以先打打各大电感的电压是否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