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d的联想Z475集显的

楼主(2014-07-18):
开机的时候电流到1.09-1.22-1.40-1.22-1.11,但是没有显示,LCDVCC和26脚的背光都没有电压

这两个信号都是来自U3的

这个芯片换过,屏也是好的,在别的机器上试过,给背光和屏供电拉过电压,但是白屏,求大神啊

网友:
Q2通,Q3,Q4截止,Q5通

网友:
Q1截止,使D2左边为高电平,D1通

网友:
阿哥 跑码跑完了没哦  就修屏供电了啊 大小写键按了有反应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