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31T-LM2 V1.0无1.2V供电

楼主(2014-07-18):
同行送修的,接到上电测试无CPU供电,芯片为:ISL6312.查图纸,
EN 36角无电压,VID上拉RN19 RN20无电压.

查图纸VID的上拉电压好像是CPU地座出的.(不知道对不))
EN的上拉来自于RT9218,MF1.查这场管G极2.2V,D极1.8V可S极0.12V,换了三个,同样都是0.12V.不知道为啥.
翘起S极,有1.8V输出,放下无输出,对地阻值100多.图2

RT9218换了一个,不行.1角BOOT角和11角都是5.22V启动电容换了三个,不行.
14输出的V_1P25-CORE也无输出.对地阻值只有17欧,不知道这个对不.这个应该是给北桥供电的不知道是不是北桥挂了.

有这板的能帮测下14角,对地值是多少.还有,我上面那些不对.或者有其它思路的帮指正下.
要是桥挂了就不修了.

网友A:
11脚不是12v供电的吗?为什么变成5v了,查一下供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1脚不是12v供电的吗?为什么变成5v了,查一下供电。

R115没有装

网友:
装R115什么情况

网友:
看这样是后级拉低了,再换个CPU供电芯片试试吧。

网友:
12脚反馈电路的中分压电阻    是否正常

网友(点评):
分压电阻正常.拿下来测的

网友:
怎么没人回复了.
给大家通报下,,虽然CPU没有供电,桥的1.2V也无电压,但通电5分钟后,北桥很烫。
在鉴于桥的供电对地值只有17,今天跟客户商量了下.准备做桥 了.
本人做桥的技术.,希望能做成功,阿门.

网友:
看得不太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