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466A黑屏,不断电,风扇狂转,过几分钟后又显示了

楼主(2014-07-18):
联想C466A黑屏,但不会断电,风扇狂转,过几分钟后又能显示,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,帮我分析下维修思路

网友:
关机变重启。你换过桥吗?

网友:
是不是独立显卡板的那款本?显卡的问题居多,还是围绕显卡问题下手吧

网友:
查下复位电路吧,复位不正常的话,会风扇常转 估计复位条件不正常

网友:
过几分钟后又能显示??查查CPU供电的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