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e1-472g装不了WIN7

楼主(2014-07-18):
宏基e1-472g装不了WIN7  ,可以进PE,GHOST完之后重启电脑,就一直在“正在启动WIN7”,换了好几个版本一样的,硬装也试过还是一样,重启就卡在那个地方。高手些分析下

网友A:
不可以装WIN7,那可以装XP?各种尝试啊,换硬盘,换内存,各种换,拔光驱等等,也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。

网友B:
用安装版慢装,没问题的,有的机器就这样,ghost的版的卡win7启动画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可以装WIN7,那可以装XP?各种尝试啊,换硬盘,换内存,各种换,拔光驱等等,也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。

才买的电脑,装XP蓝屏,BIOS没有可以改硬盘模式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用安装版慢装,没问题的,有的机器就这样,ghost的版的卡win7启动画面

安装版的还是一样,装系统装了几年,遇到这事,不知道怎么说好

网友:
楼主应该马上换啊

网友:
客户的机器,是我的我早换了,太坑人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安装版的还是一样,装系统装了几年,遇到这事,不知道怎么说好

卡住后死机了么 如果死机的话 可能硬件问题,不死机的话就再换个安装版,另外可以打acer 网站看看是否bios有更新

网友:
换条内存试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卡住后死机了么 如果死机的话 可能硬件问题,不死机的话就再换个安装版,另外可以打acer 网站看看是否bio ...

没死机,那个LOGO还在那个变化着的

网友:
没去试过,再说新机器,客户不得让你拆的,现在客户把机器拿走了

网友B:
估计就和hp当年Vista时代不让装xp一个情况,现在推广win8 不让装win7 bios有文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估计就和hp当年Vista时代不让装xp一个情况,现在推广win8 不让装win7 bios有文章

或许是吧,神机莫测

网友:
也是有可能BIOS里面有设置什么的

网友:
是国外的货吧 一般都不会有这种事的

网友:
这种情况  排除外设的话   还是有问题的话   基本上就主板的南桥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