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学员感言]
基地笔记本第二期唯一修得比较深的一块主板

楼主(2014-07-18):
一眨眼,来迅维已经四个多月,还有最后几天就要毕业了。今天,在整理图片时,看到第二期修板时拍的一些图片,删了又觉得可惜,想一想还是发个帖子吧,第一是看看这几个月自己究竟学到了什么程度,算是对这几个月的一个总结;第二,毕业后要找工作的话,老板看到我的帖子,也好知道我的能力如何,有没有达到他的要求。
好了,开始说维修,分给我的这块板,板号是   LA-2841p
如图:

可以看到,北桥被人换过或者加焊过,由于当时只修全板,没管它。首先给各大电感打值,没发现问题,那就上电吧,没装CPU、内存,触发开关后电流一路上到0.2几,然后就卡住不动了,用万用表量各大电感电压,全部正常,只有CPU供电不对。如图:
当时就让主板通电放在一边,在电脑上找图纸,等打开图纸,给主板断电再开,打算量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的时候,神奇的事情发生了,电流直接上到了0.4几,再量CPU供电,又正常了。看图:
经过反复几次测试,发现完全断电后过几分钟再开,CPU供电就不正常,如果开着放个一两分钟,关机再开又正常。这种时好时坏的故障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碰到,当时没什么思路,只好先从CPU供电芯片条件开始查起,查完发现全部正常。既然工作条件正常,那就查输出的部分,用示波器量上管G级波形图:

从示波器上可以看出,G级的波形一开始是正常的,从这个波形图也无法判断到底是哪里的故障,继续往后面走。拆掉上管,量G级波形
可以看到是非常标准的波形,从这里判断芯片发出的PWM频率是完全没问题的,看来问题还在后面,于是继续用示波器抓电感后面的波形。这一张是电压不正常的波形

这一张是通电拷了几分钟,关机再开,正常的波形

第一张图,CPU供电在开机后,有过几次上升的动作,但都没达到被要求的电压,于是最后被拉低。第二张图,CPU供电电压虽然正常达到了1.5V,不过从波形来看,它的线条很粗,像有毛刺一样,如果放大来看就会是一些波浪形的线条。上课的时候老师讲过,像这种波形一般都是滤波电容不良造成,用示波器就可以很直观的判断出来。问题找到了,果断把电感旁边的两个钽电容换掉,还有两个焊盘出厂就没装的,也给它补上。后面测试了多次,无论放多久,每次CPU供电都能正常产生了。这时候全板供电已经正常了,可以还给老师交差,不过我看这板没缺什么芯片,就试着再往下面修吧。
CPU供电正常后,供电芯片就会发出VRMPWRGD,南桥收到VRMPWRGDEC发出的PWROK后,就会发出CPUPWRGDPLTRST#,经测量,以上信号全正常,当时心里觉得还挺顺利的,结果量到CPU复位的时候,电压为0CPURST#是在北桥收到南桥发出的PLTRST#后产生的,现在故障是有PLTRST#CPURST#,当时以为不装CPU就不会有CPU复位,于是跑去问黄老师,他说不装CPU也一样有CPU复位。跑回来继续查,既然PLTRST#CPUPWRGD都正常,那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了,既然北桥收到PLTRST# CPURST#的话,那就查北桥的条件吧。一番折腾,查完了,如图:
北桥的供电条件是全部满足了,就是不发出CPURST#,中间也用示波器抓过,根本就没反应,说明是北桥完全没发出,而不是发出之后被拉低。既然北桥供电正常,再查时钟,当把主板翻到背面找到时钟芯片的时候,被吓了一跳!时钟芯片旁边一排电阻全部掉了,不是被烙铁拆下来,倒像是被用暴力抠掉的一样,有两个电阻的焊盘还一边掉了一个点,当时是泄气了,想拿过去给黄老师换板,没得逞,老师说:你把电阻补上去吧,锻炼耐心。没办法,只好又拿回来。找到两个焊盘掉了的电阻位置号,在电路图上找了下,还好,不是直接连接到桥里面,不然就没法补了。于是找了两块料板,把电阻一个个补上去,掉焊盘的就直接飞线,弄了一下午,终于补好了。看看效果

通上电再量CPU复位,这次终于出来了!

CPU复位出来就可以上真U了,找老师领了CPU和内存,装上去,抓ADS#的波形出来了

再抓LPC_FRAME#(LPC帧周期)也出来了

再量南桥BIOS1234脚都有波形(没拍照)

到这一步应该已经开始跑码,下一步就该检测内存了,于是抓内存SMBUS的波形

从波形图上来看,SMBUS只有一组的波形,老师说至少要3组才算过了内存,所以现在的故障是不过内存,之后我也试验了一下,就算不装内存,同样也有这一组波形。于是又查内存的条件,大小供电条件全部正常,到这时候是真没思路而且有点烦了,拿去问老师,阿林老师说先上假负载打值再说。当时我没买假负载这些玩意,别人也都只买了主板的,又晾了一下午。
第二天上午买了一套假负载,一打值果然发现了问题,有两根地址线阻值变小了!
刚拿到板就觉得北桥可能有问题,没想到修了一圈,绕回来最后果然它也有问题。问题找出来了,于是把板给黄老师又换了一块,可是修着这块板,脑子里还是想着那一块,都修到最后这一步了,如果不换桥试试真的有点不甘心,想一想来迅维几个月,还真没在一块好板上换过桥呢,就当练练BGA吧,当时心里这样想,于是又把板拿了回来,换桥!
从料板堆里找了两块同样是945北桥的板,刷上焊膏放上BUA,选了无铅曲线,结果曲线跑完,桥都完全纹丝不动,用力撬起一点发现下面有黑胶!这种桥是最难拆的了,查了下老师讲的BGA操作方法,说要不加焊膏,然后测温线到230度的时候直接取,按照方法继续把第二块料板放上去,不过学校的BGA没配备测温线,只能估摸着上风嘴温度到245度左右就差不多了。等温度一到,用镊子轻轻一撬,果然就起来了,而且没掉点。

当时是自信心爆棚啊,心想有黑胶的都能取下来,还搞不定这块已经被别人做过的么,于是就直接把维修的板放上了手术台。等温度到230左右就直接用镊子一撬,确实有一边很轻松就撬起来了,结果没料到另一边有个角没完全溶化,结果取下来之后那个角全部掉点了。至此,宣布此板功亏一篑。
不过通过这一次也让我真正意识到了焊接技术的重要性,如果以后给客户修板,修了半天最后换桥的时候导致主板报废,自己浪费时间还是其次,要是客户要求赔偿,那就真是亏大了。所以最后一周多的时间,没打算修板了,先把BGAQFN练好吧,毕竟以后帮人做事,如果说修不好机子,可能老板还不太会说,但是如果因为焊接技术不好,把客户主板搞的报废甚至CPU、内存都烧掉,那估计没有哪个老板还能心平气和的对待吧。
就到这里吧,写得有点长,毕竟是这几个月来学到的东西的积累,如果有错误的地方,欢迎指正。

补充内容 (2014-7-22 20:56):
注意:上面我说的南桥BIOS是我看错了,那是个网卡的ROM,非常感谢 huwei359 兄弟的指正,是我疏忽大意了,希望后面看帖的朋友注意下,别被误导了。

网友A:
不管写的好不好,目测基地的发帖都加精。。。

我觉的内容很好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到后面你能够把客户的电脑有责任的去对待,应该学习也是很有认真的。祝你成功!!

钱应该赚,但是在赚到钱的同时,也应该给客户留一个好的印象。

网友C:
BGA操作方法,说要不加焊膏,这个要多练吧,反正我一般都是加很多的,很少遇到拿不下来的

网友(点评):
是的,加了焊膏桥更容易下来

网友D:
支持是必须的,让我们又了解了很多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我那个是挂在南桥下的BIOS

兄弟,93C46是网卡的ROM,存MAC地址用的,BIOS是U22,挂EC的

网友:
工资想要多少钱一个月,看我请得起不呀

网友:
发帖辛苦了!

网友:
不错阿,维修思路很明确。我到现在开始在期待在二期。。。
回笑梯人生,每个BGA的调试温度不同,用我们实地调试的,250早爆了
230 你就下nb 你应该考虑保住板子 可以不要桥 250 260 都行 胶一定化了

网友:
这点我试过,我用迅维会员的号发贴相同内容确实更容易加精。

网友G:
从头看到尾,看得出楼主学习很用心,祝早日学成开店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从头看到尾,看得出楼主学习很用心,祝早日学成开店

嗯,谢谢,这帖发得好辛苦,不是图片大了就是文字超过了,编排了半天。

网友B:
看到后面你能够把客户的电脑有责任的去对待,应该学习也是很有认真的。祝你成功!!

网友H:
写的这么卖力。给你加点分。也对得起你这贴子啊。修的不错了。

网友I:
楼主的这篇帖子可以看出 对线路时序 很熟悉 对示波器的使用很熟练
确实基地的教学很厉害‘

希望楼主日后技术日益精湛

网友J:
兄弟 祝你在维修的道路上  成功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写的这么卖力。给你加点分。也对得起你这贴子啊。修的不错了。

好的,谢谢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管写的好不好,目测基地的发帖都加精。。。

系统到晚上12点之后根据评分数和评论数自动加精的,基地学员也没什么特权,就多一个板块要基地学员才能进,如此而已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楼主的这篇帖子可以看出 对线路时序 很熟悉 对示波器的使用很熟练
确实基地的教学很厉害‘

感谢版主的支持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兄弟 祝你在维修的道路上  成功

也祝你成功

网友:
我们作维修的,就是要耐心仔细,这样可以避免好多问题

网友:
大家一块成功  呵呵

网友:
从头到尾认真的看了一下维修方法讲得很仔细,焊接技术的却相当的重要。愿你在辛苦中早日成功。

网友:
学习不容易  ,发帖分享更不容易

网友K:
给楼主顶下,我还想问问你学四个月要多少学费 的啊设备那么全,整的我也想去

网友L:
有点疑问取IBM黑胶多用焊膏你怎么都不用?

网友:
写的不错,细心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BGA操作方法,说要不加焊膏,这个要多练吧,反正我一般都是加很多的,很少遇到拿不下来的

有黑胶的桥说不用加焊膏直接取的。

网友:
黑胶的拿下来很容易掉点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BGA操作方法,说要不加焊膏,这个要多练吧,反正我一般都是加很多的,很少遇到拿不下来的

首先肯定要多练,然后要对这台BGA的曲线熟悉,我是之前一直没拆过桥,到修这块板才第三次去拆桥。

网友M:
你这CPU上管拆了几个后测波形的,测几个都说不清楚吗?看来你还得深造深造呀!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有点疑问取IBM黑胶多用焊膏你怎么都不用?

老师教的方法就是不用焊膏,他们是经过很多次试验之后才总结出来成功率最高的方法。而且那次取桥,我找的两块料板都是同一板号的,都灌了黑胶,第一块我因为不知道,加了焊膏去取,曲线跑完没取下来,第二块没加焊膏很顺利的取下来了,你可以多试验几次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M:
你这CPU上管拆了几个后测波形的,测几个都说不清楚吗?看来你还得深造深造呀!

我这帖子不是写给无基础的看的,没写的那么细,而且我写完之后字数超过了限制,只能精简,删掉不重要的,不然难道我要把补哪几个电阻,是什么时钟信号都写出来?

网友:
写的很好基本功很扎实  给力 !

网友:
为什么我拆那个桥出现铜皮起泡?

网友:
不错阿。看来焊接基础有很大的有势阿。

网友:
ddddddddddddddd

心在飞翔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楼主基本功扎实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给楼主顶下,我还想问问你学四个月要多少学费 的啊设备那么全,整的我也想去

    你好,一般四个月学的是全能班,迅维学费都是统一收费的。如需了解详情可咨询QQ981775188有事您Q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管写的好不好,目测基地的发帖都加精。。。

你可能已经是技术高手了,所以觉得内容无味,不过,不是所有人都是高手的,有些东西是要给新手空间的.所以尽量不要以自己的标准去定义别人的行为.对于新手来说,需要的是鼓励.这样才会慢慢进步,不知道你刚开始学习的时候,有没有疯狂搜集图纸,去找各种通病,寻觅各种维修手法然后解决故障后的那种成功感?如果有,我想你能理解我们对新手发"你看上去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贴"而设为精华的初衷了.如果没有,那只能说,你是与生俱来的维修奇才.

网友N:
引用 网友A:
不管写的好不好,目测基地的发帖都加精。。。

加精有2个途径:
1确实优秀的,管理会加精
2确实优秀的管理没看到但会员们支持超过一定数会自动加精

楼主这个帖子是我手动加精的,你觉得哪里不妥吗?你要么也发一个有过程、有实物、有分析的文章吧,我肯定给你加精!绝不含糊。记得发完把地址给我。

再说。基地学习的同学多,同学们互相捧场积分也是可能出现的,所以不排除个别帖子不能达到精华级别,也被自动精华了,这部分欢迎举报。

不过我想说的是,朋友多了路好走,同学多了分易赚,看不过去就也来交几个同学吧。呵呵

网友:
不愧是迅维出来的......

网友O:
请问楼主,测CPU电压、复位都不用CPU假负载,我一直都用的。

网友:
楼主好用心啊

网友P:
抓内存的SMBUS波形用的是单次还是自动模式呀??

网友:
看来在迅维学的不错哦,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抓内存的SMBUS波形用的是单次还是自动模式呀??

除了晶振,一般都是用单次抓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请问楼主,测CPU电压、复位都不用CPU假负载,我一直都用的。

我是那时候还没买加负载,只能用土办法,插一根铜丝到CPU座里

网友:
哦,谢谢楼主不吝赐教

网友Q:
取黑胶的桥,都是不加焊膏的吗?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?E40的显卡也可以这样做?

网友:
专业班子就是不一样

网友R:
楼主很努力啊,祝早日开店,生意兴隆

网友:
没有修出来没有关系,以后有的是机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取黑胶的桥,都是不加焊膏的吗?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?E40的显卡也可以这样做?

是啊,不加焊膏比较好取,显卡不知道,毕竟没试过,免得误导你、

网友:
无跳变电流直接到0.9左右,是什么情况?

网友:
是呀,光修炼内功不行呀,还得修炼硬功,内外兼备才好

网友:
写的好详细,学习了,以后多发些这样的贴子

网友M:
引用 网友F:
我这帖子不是写给无基础的看的,没写的那么细,而且我写完之后字数超过了限制,只能精简,删掉不重要的, ...

你要发帖就要发得详细点啊!一个篇幅不够,你可以跟帖再把问题说清楚嘛!不然会误导人的!

网友:
头看到尾,看得出楼主学习很用心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你要发帖就要发得详细点啊!一个篇幅不够,你可以跟帖再把问题说清楚嘛!不然会误导人的!

好吧,以后会尽量发详细点。

网友S:
看完了,最后一步哦也替LZ可惜啊 有时修板就是不死心太重 哪怕贴本也要搞出来啊,呵呵~`

网友T:
楼主胆子真大,开这点温度就敢取NB打黑胶的。不过维修的理论还是可以。

网友U:
BIOS好像不是1 2 3 4都有波形吧。

网友:
黑胶的啊 ....难怪会掉点

网友:
楼主才待4个月就有如此扎实的理论功底,牛B

网友V:
修的不错呀小伙,进步挺快的嘛,对了,你那取黑胶桥不加焊油是何道理?老师有说过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支持是必须的,让我们又了解了很多

真是淫才,用嘴唇试温度

网友:
真是淫才,用嘴唇试温度

网友W:
想问一下楼主你是什么do不会去学习的吗   大概学习了几个月 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V:
修的不错呀小伙,进步挺快的嘛,对了,你那取黑胶桥不加焊油是何道理?老师有说过吗?

是啊,黄鑫船老师讲的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W:
想问一下楼主你是什么do不会去学习的吗   大概学习了几个月 谢谢

以前在维修店做过半年的学徒,但是基础只限于拆装机和多见识了几个故障,没有电子基础,基地学了四个半月吧,很多以前完全没接触过的学完比我厉害的多得是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V:
修的不错呀小伙,进步挺快的嘛,对了,你那取黑胶桥不加焊油是何道理?老师有说过吗?

你的方法是加焊膏还是不加焊膏?哪个好取?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楼主很努力啊,祝早日开店,生意兴隆

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楼主胆子真大,开这点温度就敢取NB打黑胶的。不过维修的理论还是可以。

我自己修的那块是没黑胶的,又被人做过,有铅曲线230度就差不多了,只是可能受热不匀,有个角没溶化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U:
BIOS好像不是1 2 3 4都有波形吧。

我那个是挂在南桥下的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看完了,最后一步哦也替LZ可惜啊 有时修板就是不死心太重 哪怕贴本也要搞出来啊,呵呵~`

是啊,有时候跟故障杠上了,不修好几天都不安心。

网友:
描述很详细啊,,不错 基地强大

网友:
看楼主 学得还不错啊!我也学完笔记本了,不过出去做学徒 都没什么工资 在广州都活不下来哎!

网友:
黑胶 不是那么容易弄的 必须一万个小心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的方法是加焊膏还是不加焊膏?哪个好取?

我一般都加焊油的,所以我表示不加焊油取桥有些不太能理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以前在维修店做过半年的学徒,但是基础只限于拆装机和多见识了几个故障,没有电子基础,基地学了四个半月 ...

我也想去学习学习 现在明天没意思

网友:
话说,摘灌胶真的是一个技术活啊。

网友:
师弟学习还可以,  很强大

网友:
厉害,虽然没有弄好

网友:
看到后面你能够把客户的电脑有责任的去对待,应该学习也是很有认真的。祝你成功!

网友:
今天看了才知道有黑胶的不用加焊膏才是最好的办法,下次一定要试一下

网友:
方法就是不用焊膏,下次试一下!

网友:
迅维,出品的都是高手啊,,,,

网友:
助焊膏尽量多打点 反正是要换桥的 温度可以适当的更高  反正我每次都是直接冒珠子了 才取  没掉过一次点

网友:
太精细了楼主技术 很 厉害

网友A:
引用 网友N:
加精有2个途径:
1确实优秀的,管理会加精
2确实优秀的管理没看到但会员们支持超过一定数会自动加精
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771305-1-1.html。这个帖子对小白估计也不错吧,但是没加精,而且还分享了很难找的图纸!管理员可以看看! 还有就是我的本意也是为了论坛更好的发展,但是您说:“楼主这个帖子是我手动加精的,你觉得哪里不妥吗?你要么也发一个有过程、有实物、有分析的文章吧,我肯定给你加精!绝不含糊。记得发完把地址给我。”。我比较愚钝不懂啥意思,这是再鄙视我么?只能呵呵了。。。希望管理员不要误解我的意思,如果真是误解了,只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。希望论坛越做越好!

网友(点评):
不是每个帖子都能被我看到。。。你可以自己推荐给我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771305-1-1.html。这个帖子对小白估计也不错吧,但是没加精,而且还分享 ...

我不是说这个帖子一定要你加精,我的意思是,基地的更有优势吧。这个毋庸置疑。还有这个论坛不是就一个管理员吧,你看这个帖子下面也有管理员看到加分哟。。。加精只能是你通过么?应该是每个管理员都有权限吧!好了,这个问题不想多说了,也许我的说法有些过激,但是为了论坛更好发展,仅此而已,不是向你想的那样,我看到人家加精,我心里不舒服。。。

网友:
很好的方法 思路清晰  学习落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兄弟,93C46是网卡的ROM,存MAC地址用的,BIOS是U22,挂EC的

非常感谢你的指正,是我疏忽了,一看挂在南桥就以为是双BIOS,以后会注意。

网友:
楼主分析的很透彻

网友:
黑胶确实比较恼火,楼主不错哈

网友X:
哇,这个时钟电容兼容性真不错,随便拆几个装上去就可以OK?

网友:
我也是用的ADS1102c  大哥学到真技术了

网友:
受教了。很厉害。学习了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X:
哇,这个时钟电容兼容性真不错,随便拆几个装上去就可以OK?

时钟旁边的电阻代换阻值要一样的,我是找料板然后在料板的电路图上对着找丝印号,这样补上去的,阻值要一样。

网友:
楼主的帖子无愧精华呀,受教了,很好,收藏慢慢理解。

网友:
四个月学成这样挺牛啊

网友:
楼主真厉害,我5个月 都 没出师,老师不怎么教啊

网友:
一般有黑胶,般都会说死黑胶 师傅你来吧

网友:
写的好详细 加油 祝你成功

网友:
哎 楼主这是何必呢 转个钱 至于么???

网友:
bga不能用的太死板,不一样的

网友:
很厉害,真羡慕楼主的技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管写的好不好,目测基地的发帖都加精。。。
看来不是就我这么说了,为什么呢?难道是我眼红人家加精?呵呵。。。

网友:
确实是好教才啊,楼主辛苦了

网友:
最后死在 黑胶上

网友:
直接接通的后果就是关机后,屏也会有供电

网友:
,理论很好,有理论的支持,就有更快更好的维修参考

网友:
很详细图文并茂的!!1

网友:
楼主 可以把那个记事本上面的信号对应的电压值发上来吗 谢谢

网友:
祝你在维修的道路上 成功

网友:
板子修的很神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