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4010加电不显

楼主(2014-07-18):
今天接了一台DELL M4010  AMD芯片组,ATI的显卡。开机8声报警。外接无显示。换了一个全新的显卡,第一次开机屏幕亮了5秒,就灭了。再开无反应。放在一边,过段时间再开,也是第一次能亮5秒,再开无反应。以为是显卡不良,重新换了一个,故障依旧。显卡周围都细心检查过,没有发现异常。请问是什么原因哦?会不会是北桥也坏了。

网友:
显卡的温控正常么,查下温控部分吧

网友:
这机子北桥爱出问题

网友:
这机器前几天修过一台,北桥出问题七声,八声是没有插屏,今天遇到一台M4010也是一样的

网友:
AMD芯片组,北桥爱出问题。

网友:
这机子前几天修过,我的是显卡问题。。

网友:
我修过一台,北桥问题

网友:
北桥换三个  涛声依旧

网友:
开机5秒后掉电 会不会是开关键一直为底?

网友(2014-09-06):
报警7声时电流上到多少?

网友:
是掉电,还是黑屏?

网友:
先换CPU试试,修过一台,CPU坏

网友:
这个机器貌似北桥比显卡更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本为就是北桥的问题,你搞显卡

网友:
找个北桥换一下吧!

网友:
{:4_128:本身就是北桥的问题

网友:
按照报警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刷 BIOS 试试

网友:
先加焊一下北桥,不行的话再换吧

网友:
显卡可能性较大

网友:
显卡和屏那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