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G570 内显不显,外显正常

楼主(2014-07-18):
内显不显的原因是屏轴断了的情况下
客人在屏幕开开关关时屏轴的金属部磨擦到屏线导致屏线短路
到我这时的情况是短路保护不开机,经查证后把屏线拔掉可以开机了
外接屏幕正常,买一条屏线回来后接上去还是不颢示
处理情况如下:
一、更换排线,无效
二、更换IO,无效
三、刷BIOS&EC,无效
四、更换GPU,无效
五、更换面板,无效
量了一些数据给大俠参考

小弟有几个疑问
一、是不是 Q80有问题导致3V不出来??
二、图二+LCDVDD正常来讲是有电压的吗?由何处供给??
麻烦指导一下

谢谢~
图纸连结如下,权限不够无法贴网址,请自行把空格消掉
h t t p : / /pan.baidu.com/s/1kTiet8N

网友:
外接正常的话,换pch吧,估计就它了

网友:
+LCDVDD正常3.3v,Q81的2脚要为高才行

网友A:
要读到屏码片才会出屏供电,遇到过一台也是外接显内屏不显,量没屏供电,也没灯管电压,开启信号来自独显,傻眼了,折腾到最后发现是屏线松了,插好就搞定

网友:
小弟有几个疑问
一、是不是 Q80有问题导致3V不出来
(你提供给的数据不足以说明Q80有问题  Q80的2脚为低电平的时候才产生LCDVDD)
二、图二+LCDVDD正常来讲是有电压的吗?由何处供给??麻烦指导一下
LCDVDD正常的时候自然有3.3V的电压 该电压即屏供电
有Q80控制产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读到屏码片才会出屏供电,遇到过一台也是外接显内屏不显,量没屏供电,也没灯管电压,开启信号来自独显, ...

我量过那个LCDVDD,有的机器不插屏线也会出电压,这好像和你说的有冲突,我也是一直认为只有插上屏线,读到了屏码片的数据后才会有LCDVDD电压产生,这个怎么解释?

网友:
LCDVDD是屏供电吧,应该有高电平,是3.3V经过一个转换管过来的2级电压,Q80要导通直接给他拉低

网友:
问题是你屏有没有烧掉呢

网友:
对呀。屏有没有坏呢,如有屏不如坏一下看看

网友:
有換過屏了...

网友:
仁宝主板里面的开机键,有一个高低高电压的跳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