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笔记本奇怪的问题???

楼主(2014-07-18):
今天接一联想的本了,开机后不能读硬盘,进系统那里一直闪白点,然后用U盘启动也不行。
没办法折下硬盘装在台式机上OK,分区装系统一切正常,再装到本上就不行。
给本子换块硬盘就OK,真是怪了??请高手指教
笔记本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:
碰到过这样的,拿到台式机上怎么测都没问题,就是装在笔记本上不行,换了新硬盘就可以,不知道为什么,很神奇的说。

网友:
真的好神奇的故障,我也想知道原因,楼主分析出来告我一下呀

网友:
楼主有结果了吗?

网友:
南桥加焊下试试,或者放电试试

网友:
我只遇到过这种刷资料可以解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