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466A怪毛病

楼主(2014-07-18):
联想C466A(T5850 2G 8400M 显卡,插槽式显卡板)

典型故障:可以正常开机,看电影中有时会黑屏,黑屏时电影伴音一直正常在播放,但键盘鼠标失灵,过大约5-10分钟,屏幕显示恢复正常,键盘鼠标恢复响应。过一段时间,此故障会重复出现。加焊过显卡,没有效果。(怀疑是显卡供电不稳定)

所以请教各维修同仁,如有遇到过类似故障,烦请提供思路,谢谢。

网友:
换个系统试试

网友:
先把外接的东西 能换的换掉先试啊,内存CPU硬盘这些

网友:
系统换过了,  内存 硬盘 CPU也换过了,故障依旧,(就主板和显卡板没有换过)

网友:
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啊,显卡换了改良版的,故障还是一样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