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70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4-07-18):
联想G470不触发维修:联想G470 LA-6751P  REV2.0: 电流跑0.34,拆机后,不插屏触发电压跑1点零几一插上屏电流就跑0.34,
居然这样我就测量了下屏供电+LCDVDD_CONN 3.3V的发现只有2.2V,后追查+3VS是来源U39的一个MOS管转换下面我就不多说了看下列图就知道了

网友:
楼主,其实可以直接短接过去的

网友:
有图纸就好修

网友:
一目了然啊。

网友:
R647电阻坏了么

网友:
就是那个六个脚的坏了吧

网友:
直接写出来多好啊?

网友:
发现了问题就好。

网友:
现在就是需要大家把那种新的机器问题秀出来大家分享一下   现在的机器都比较难修

网友:
思路还是比较清晰

网友:
小小白的 ACER AS4736本本, +3VS后面大短 ,不知道该如何处理? 看了楼主发的此帖, 查了下该机的图纸, 还真的有+3VS的供电需求, 待会去查察, 看会不会是这裡有问题, 意外发现, 感谢楼主

网友:
不是电阻坏是Q110坏了。。

网友:
联想不触发  susp很熟悉了

网友:
原来如此,这都可以?

网友:
完全没看懂你想表达 什么

网友A:
这个标题不触发和你修的不一样啊,应该叫不显吧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标题不触发和你修的不一样啊,应该叫不显吧。。。

打错标题

网友(2014-08-17):
思路清晰,学习了。

网友:
楼主辛苦了加分,支持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