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笔记本锋锐K41H雷击后烧网卡,换后系统识别出网卡,但插网线灯不亮

楼主(2014-07-18):
清华同方笔记本锋锐K41H雷击后烧网卡,系统开不了机,换后系统识别出网卡,无线可以正常上网,系统操作一正常,但插网线灯不亮系统无反映,换网卡之前插网线灯常亮。大侠们说的网桥GST5009B已更换过故障依旧。求指导。

网友A:
再换个网卡试试,还不行就测量网卡周围的电阻电容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再换个网卡试试,还不行就测量网卡周围的电阻电容

周围的电阻电容基本测了下,没发现问题。网卡装驱动都正常的。也测过网线插入网口到网桥输入也正常。

网友C:
应该先测测网卡的工作条件的,如没有问题再换一个网卡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应该先测测网卡的工作条件的,如没有问题再换一个网卡。

很想测的了,可惜手头上没有这个本本的图纸。论坛也找不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很想测的了,可惜手头上没有这个本本的图纸。论坛也找不到。

清华同方的本就是垃圾,什么资料都找不到,配件也不好找,今天修到一个,找了半天图纸才找到一个板号一样的,还不好修。

网友:
工作以经接下来了,只能尽量修了。还请大侠指导下这样的情况那里还会容易出问题哦。

网友D:
也许南桥已经烧坏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也许南桥已经烧坏

问题是可以正常开机了,无线网卡也可以正常。我不太懂这个南桥是管什么的。

网友:
路由器接到主板后,LAN指示灯不亮这说明什么问题呢?路由器和电脑是如何进行初始通信的?是路由器发信号给电脑,电脑接收到后反馈回路由器还是反转?因为我测到网桥两边都没有电压的,我想至少要有一组线有电压吧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问题是可以正常开机了,无线网卡也可以正常。我不太懂这个南桥是管什么的。

开机不能证明什么 ,有可能只是南枯里管网卡的这一个模块坏了,所以不影响开机

网友:
如何查南桥以坏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开机不能证明什么 ,有可能只是南枯里管网卡的这一个模块坏了,所以不影响开机

硬件管理里能看到网卡了,就是显示网线以断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周围的电阻电容基本测了下,没发现问题。网卡装驱动都正常的。也测过网线插入网口到网桥输入也正常。

再换个网卡试试

网友:
我也有一快主板同型号的,,网卡给击坏。3V 短路。。。。谁有图纸。。。想修一下。。。有的联系谢谢 QQ:41880799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