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1不触发,非常奇怪的问题

楼主(2014-07-18):
一台T61的本本,插电电流0.021,按开关没有反应,测3V5V都有,就连1.8V1.5V都有了,查U61有条件,vregin20.vint20都有18V左右,vcc3sw也有3.3v,-pwrshutdown脚也有3.3V,-extpwr,discharge脚也为低电平,且VCC3M和VCC5M电压都正常的送到U61,vcc5m_on也有3.3V了,为什么dcin_drv脚没有二十几伏的电压呢,U61为什么不升压呢,且vcpin28脚没有电压!测此脚的想连的二极管D64一边两边都是18V,没有升压,Mpwrg脚的电压也是低电平,把U61的48脚挑起来,焊盘上就有3.3V了,此时电流也升到0.3多了,为什么U61没有置高呢,不知道还有什么条件会引起不升压,U61换了三个,问题一样,有兄弟修过的给指点指点

网友A:
TB要收到了 3V5VON,还有3V5V电压,才会有MPWRG。。你量量这些电压到芯片脚位上没有,也许有断线的

hyy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TB要收到了 3V5VON,还有3V5V电压,才会有MPWRG。。你量量这些电压到芯片脚位上没有,也许有断线的

这三个都有,电压都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三个都有,电压都正常

对地阻值正不正常啊,这个好像有上拉电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