怪问题

楼主(2014-07-18):
接到一台宏基4733Z的机子,版号DA0ZQ5MB6D0,修的开机亮机,发现用适配器开机进系统就蓝屏,换了N个系统不打驱动也蓝屏,有时开机一下没到系统那就蓝屏,而且每次的代码都不同。。
用电池开机进系统非常顺利,用电池进系统后插适配器,立刻断电,电池和适配器同时用能触发一下不开机。但是不开机电池却有在充电。。
修过换了3、5V芯片和CPU供电芯片。怀疑了保护隔离电容问题,于是将VIN前面管子的所有电容全换,还是一样。。。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,问题处在哪个位置呢?

网友A:
你电源和电池一起上着能不能开,如果掉电看看电流是什么状态再决定修哪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电源和电池一起上着能不能开,如果掉电看看电流是什么状态再决定修哪啊

一起上的话能触发一点然后就掉电了,而且电流有时0.5有时更低

网友C:
个人经验总结:很多怪问题到最后都查到是南桥的毛病

网友D:
这机子有没有大电容? 你修的什么修亮了?

网友:
能开机,待机应该没问题,问题是开机后是不是公共点有过流。

网友(点评):
有点道理,我先把检流电阻换个试试

网友:
换个CPU试一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一起上的话能触发一点然后就掉电了,而且电流有时0.5有时更低

把CPU芯片换掉看看

网友E:
楼主有没有换过适配器看看?

网友F:
应该是供电问题,可以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形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CPU芯片换掉看看

芯片淘宝买的啊,全新,没问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机子有没有大电容? 你修的什么修亮了?

只有CPU供电有330的,别的都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应该是供电问题,可以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形看看

打了一下各路电感后,也正常啊,没有很多杂波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有没有换过适配器看看?

我是用可调上电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这机子有没有大电容? 你修的什么修亮了?

换过3、5V芯片和CPU供电芯片,之后亮了

网友:
有道理,我先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过3、5V芯片和CPU供电芯片,之后亮了

cpu换了没有

网友:
换了,一样的

网友G:
应该是适配器和电池切换那块的问题。重点保护隔离。。。

网友:
换个内存试试

网友H:
应该重点考虑一下隔离保护这部分的某一个MOS管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应该是适配器和电池切换那块的问题。重点保护隔离。。。

适配器检测的电阻都量了,阻值正常,而且姐适配器的时候和接电池的时候电压都正常,高的高低的低

网友:
电池能正常进系统,内存该没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H:
应该重点考虑一下隔离保护这部分的某一个MOS管吧!

公共点电压没有杂波,而且值也正常啊

网友:
遇到内存  导致做系统蓝屏的    pe也进不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公共点电压没有杂波,而且值也正常啊

高电压的时候(19V)进系统都会蓝屏 -------->  部分元件在高电压下工作不正常
每次代码不一样 -------->  内存部分问题

综合来看,可能是内存供电这部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个人经验总结:很多怪问题到最后都查到是南桥的毛病

同意楼上的    不过也可以刷个 BIOS 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