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32无显示维修经历

楼主(2014-07-18):
HP CQ32无显示维修经历

今天接到一客户拿了一台HP CQ32机子过来维修,说是不显示。接过机子,插上可调电源有待机电流0.007A,按下开关,电流有跳变,最后跳变到1.38A不动。屏幕不亮,用手电筒照射没有发现图像,是黑屏。关机接外接显示器,然后开机,外接显示亮,初步判定为屏或屏线有问题,换张屏后问题依旧。由于没有屏线所以只有拆机查看主板的屏接口的情况。图纸1

主板的各个电压正常,量屏线接口电压,1,2脚LCMVCC没有电压。3脚+3VS有3.3V,4脚LCM_CLK有3.3v ,5脚LCM_DAT有3.3v。 8到15脚LVDS对地阻值正常电压0.8v, 18和19脚VCC_BKL电压18v, 20脚LCM_PWM3.3, 21脚为屏幕开启信号,没有电压,正常为高电平。
    1,2脚供电如下:
经测量Q15,Q14,Q1阻值正常,Q15的2脚为高电平,1脚为高电平,Q15截止,3脚为低电平。从图纸可看出,要想屏接口的1,2有供电,则LCMVCC_EN为高电平,通过两个电阻分压作为Q15的G极,使之导通才行。LCMVCC_EN信号由GPU_LCMVCC_EN经电阻转换而来,而GPU_LCMVCC_EN信号则由显卡芯片过来。
    21脚开启信号来源如下:
经测量D1二极管为正常,1脚为0V,3脚为3.3V。LCD_SW#信号是关屏的信号,合上屏幕时进入睡眠时,LCD_SW#低电平。刚插入电源待机时和进入开机状态工作时为高电平。LCM_BLEN为屏幕开启信号,正常为高电平。LCM_BLEN信号 来源如下:图纸2

经测量R6027电阻两端都为0V,GPU_LCM_BLEN信号由显卡芯片过来。图纸3

供电和开启信号都不正常,并且都由显卡芯片而来,而外接显示正常,说明显卡芯片虚焊或本身有问题。重新对显卡芯片加焊后,问题得到解决,按开关后屏幕亮了。到此维修结束。

网友:
最后就是上家显卡虚焊了?

网友:
这种问题,先用风枪扫一下显卡 ,就知道是不是显卡的问题了 。不过楼主的思路很清晰,找到了问题所在。

网友:
有理有据

网友:
:给力:给力:给力:给力:给力:给力:给力:给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