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8681p 进液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4-07-19):
接到一台不触发的机器,拆机发现触控板正下方进液且腐蚀了,板号为la8681p,接上稳压电源,发现没有大短,只有0.02的电流,接下开关,只能上到0.04就又掉下来了(电源指示灯只亮了两秒左右就灭了),OK,报价,同意,送走客户,取回维修间开搞。

先测所有电感,只有PL801对地只有20几(看图纸),本想烧鸡,但想想算了,最近的烧鸡没几次成功的,针对性主攻进液部位。

先清洁进液腐蚀的针脚、部位,因为范围不算很大,清洁后再粗略地检测了下部分元器件的数值,没有发现太大的问题。这时心想,检测一下待机电压吧!

+3VALWP和+5VALWP电压都正常,按下开关,B+及待机电压均无太大的变化。这时有点懵了,开始有点不知从何做起,后来想起看看时序图。如下图

因为前面查了+3VALWP和+5VALWP是正常的,所以接下来应该是SPOK,此信号来自PU401的23脚PGOOD,如下图

测得此信号有3V左右,是正常的。

那OK,在接上AC后,按下开关前,待机的电压就只有最后的这个+1.1VALW(它是由+1.1VALWP转换而来)了,而+1.1VALWP就是由PU601控制发出。如下图

一开始就检查PU601的供电2脚IN,只有3.3V,此脚连接的是+5VALWP转换而来的+5VALW,应该是5V左右的电压,不应该这么低,为了要检查清楚,断开PJ601,测试电压仍为3.3左右,而其它的+5VALW都正常,并无被拉低的现象。再测非接PU601的一端的对地,竟然有1000+,阻值太大了,怪不得会被拉成3.3V。

但我不想慢慢再找了,于是从PJ403飞线过来接在电容接PU601的这一端,后再接稳压电压,电流上到了0.04V,看到这情况,心里有点小激动,于是怀着小激动的心情按下了开关,电流哗啦啦的到了0.7就不再动了,再检测,发现内存还没有装,装上,电流就到了0.9左右了,因为是集成在主板上的CPU,故心想,应该电流不会太高,遂接上屏,果然如我所料,有显了,到此,维修结束,收钱的事。

网友A:
简单维修, 直接飞线

网友B:
看着有点晕,是不是PU601 2脚电压不够然后直接飞了一根线过来?

网友C:
机子维修出来了  ,但维修思路描述的不够明了

网友D:
写的有点复杂。不过还不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着有点晕,是不是PU601 2脚电压不够然后直接飞了一根线过来?

是的,5VALW是5V左右电压,断开了输入端的电压仍然不够, 就是被拉低了,而其它的5VALW并没有被拉低,所以只要给PU601的芯片供电足够就可以工作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简单维修, 直接飞线

能省事就省事,毕竟时间就是金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机子维修出来了  ,但维修思路描述的不够明了

是的,我修的时候是按自己的方式处理,而不是像你有学校培训那样有条有理,我的原则是修好就行,懂的一看就明白,不懂的最好先学会一定的基础再看也会明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写的有点复杂。不过还不错了

因为是我本人维修本人亲自写的,感觉算是按维修顺序或者说是方向写了,其实我写这些也是为了让自己以后能温故知新,或做为案例指导后者

网友E:
有的机器要是没有时序遇到了就不好弄的

网友F:
楼主这样做效率是高,前极有电阻坏了吗?对地阻值这么大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这样做效率是高,前极有电阻坏了吗?对地阻值这么大了

多谢赞同。是的,前极有问题,但不想再去分析,就像我说的其它的5VLAW没有问题,我就懒得去处理了,嘿嘿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的机器要是没有时序遇到了就不好弄的

是呀,有时序就像是有了指示的路标

网友G:
断线了吧。眼睛看不出来?楼主的火眼金睛还没练到家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断线了吧。眼睛看不出来?楼主的火眼金睛还没练到家啊

应该没断吧,因为 有3V左右的电压哟

网友:
进液一般都断线

网友:
反正不管断不断,我是还没有达到挖板的境界,而且我本人是美观至上的,SO,能飞线解决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