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K8M800-M3 V1.0,开机不通电,望各位前辈解答。

楼主(2014-07-19):
小弟初来乍到,请各位前辈多多直接,小弟我只会简单的硬件排除法,对主板维修是一窍不通,今天刚好用百度查找时发现有这么一个好的论坛。小弟我有一台联想原装机,主板是K8M800-M3 V1.0,昨天晚上还好好的,正常关机,然后第二天就开不起机,是那种不通电的情况,风扇不转,更换过电源,主板的线全部拔出了,用一字刀碰power针脚也没有反应,请问是不是主板的问题,是否能修好?

网友:
插上诊断卡 3.3v待机灯是否亮  开机键是否有3.3v  你是否有万用表 如果没有万用表就算了

网友:
这个原因有很多啊  电源  主板(主板有可能短路)  你 用万用表  测下 power 针脚 看有没有电压

网友:
IO和桥的关系,你测下开机有无3V

网友:
测待机是否正常    主板是否有短路   跳线是否插反

网友:
不清楚触发电路的话很难讲明白的,建议送修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试

网友:
插上检测卡看看有无待机

网友:
有待机在进一步查开机排针到IO有无断线

网友:
现在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:
这是不开机,查看一下开关,io还有南桥

网友:
看下pwrbtn是否有3.3v

网友:
不开机的倒好修,最怕那种复位不跑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