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75h2 am2加电不触发

楼主(2014-07-19):
Acer台式原装主板上电不触发,pow针脚有5V电压,短接pow针不触发,强行开机风扇转,不亮机。求思路

网友A:
看看开关能否到io
  io能否到桥  桥能否返回信号

网友B:
可能是主板问题  你测下 各个电感的阻值看有没有短路的

网友:
打一下电感对地  是否有短路   如果正常   那就刷个BIOS试一下

网友:
ACER的板子见得不多

网友:
cpu供电拔了开机不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看看开关能否到io
  io能否到桥  桥能否返回信号

按住开关不放几秒钟,网卡芯片很烫,去下网卡后,PCI的A14脚有待机电压,没去网卡之前PCI的A14没有电压。现在去了网卡后,按住开关几秒钟,南桥发烫,还是不能触发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能是主板问题  你测下 各个电感的阻值看有没有短路的

按住开关不放几秒钟,网卡芯片很烫,去下网卡后,PCI的A14脚有待机电压,没去网卡之前PCI的A14没有电压。现在去了网卡后,按住开关几秒钟,南桥发烫,还是不能触发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按住开关不放几秒钟,网卡芯片很烫,去下网卡后,PCI的A14脚有待机电压,没去网卡之前PCI的A14没有电压。 ...

可能南桥也坏

网友:
南桥坏了吧

网友D:
打一下电感对地  是否有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打一下电感对地  是否有短路

桥周围的电感吗?

网友:
要先查不触发,不跑马是后话,也许不触发修好了就可以了呢。

网友:
3.3V供电不短路,桥发烫的,一般是桥坏了

网友C:
但是我测了USB的阻值是正常的,PCI的A14的阻值小于80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但是我测了USB的阻值是正常的,PCI的A14的阻值小于80

USB阻值正常不代表南桥不坏吧 南桥分好多个模块的   USB就是其中的一个模块  。。如果其他任何一个模块有问题 你打usb的阻值是没什么用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USB阻值正常不代表南桥不坏吧 南桥分好多个模块的   USB就是其中的一个模块  。。如果其他任何一个模块有 ...

DDR3的供电测试点在哪个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DDR3的供电测试点在哪个脚

有内存附件的电感或者mos管

网友:
求此板的图纸

网友:
求各位给此板的图纸,到现在还没有修好。现在发现桥旁边的103排阻的阻值不正常,和精振旁边的151排阻也不正常

网友(点评):
电阻在线测量的值都是不准的~~要准确就要拆下来测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