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华硕主板上常坏822哪种封装尺寸、功率?

楼主(2014-07-19):
请教华硕主板上常坏822哪种封装尺寸、功率? 如华硕 P5G41 MLX V2 跑98 96 00,是坏822贴片排阻,华硕采用下面哪种???

封装尺寸与功率关系:

0201 1/20W

0402 1/16W

0603 1/10W

0805 1/8W

1206 1/4W

封装尺寸与封装的对应关系
0402=1.0mmx0.5mm

0603=1.6mmx0.8mm

0805=2.0mmx1.2mm

1206=3.2mmx1.6mm

1210=3.2mmx2.5mm

1812=4.5mmx3.2mm

2225=5.6mmx6.5mm

网友(点评):
只会换换下。。都不怎么知道这些规格

网友:
我都是从料版上拆下来的

网友:
这个没研究,坏什么就从料板找一样的822代换。

网友:
都直接从料板上拆的 没怎么研究

网友:
看样子应该是0402的

网友:
形状一样的直接代换就OK了,就是个上拉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