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品牌笔记本电脑常见故障总结

楼主(2014-07-19):
1、惠普机器不用原装电源,进系统后鼠标乱跑。
2、惠普机器大多数采用超级I/O集成开机功能,有很多不加电、掉电的故障是由于超级I/O不良。
3、惠普的机器加电不显多为I/O虚焊。
4、惠普的机器公共点19V短路,多为滤波电容击穿引起。
5、惠普笔记本不过CPU,多为CPU供电芯片虚焊。
6、康柏机器I/O和晶振易虚焊引起不加电。
7、惠普NC6000 不充电,多为MAX1772芯片旁的电阻R1065损坏。
8、惠普DV2000 不充电,若充电芯片MAX8725E工作条件正常,一般I/O坏。
9、惠普V3000 不加电,多为北桥虚焊。
10、惠普NC6000 CPU供电芯片虚焊会引起开机掉电或者开机不显。
11、惠普NX5000 主板断线会使CPU供电不正常。
12、惠普NC4010 不充电多为01C电阻坏。
13、惠普NC4010 加电掉电多为CPU供电MOS管击穿。
14、惠普ZD8000 花屏多为显卡虚焊。
15、惠普ZV5000 不加电多为I/O虚焊。
16、惠普DV1000 的PC8754V芯片的I/O易虚焊或损坏引起不加电。
17、惠普DV2000/DV3000开机不显多为显卡虚焊。
18、惠普M2000 不加电多为南桥损坏。
19、康柏1700花屏,多为屏线损坏引起。
20、康柏1800白屏,多为液晶屏的供电保险损坏引起。内存接口易虚焊引起不加电。
21、康柏X1000 的显卡板接口易虚焊,引起加电不显。
22、康柏B2000 跑乱码,不认内存,多为BIOS程序坏。
23、康柏N620C 不过显卡,多为BIOS程序坏。
24、康柏NC610 无待机,多为电源板坏。
25、惠普NX9040 不加电,多为开关坏。
26、惠普DV8000 开机不定时掉电,多为主板灰多。
27、惠普机器CMOS电池没装或者电池没电会自动开机。
28、惠普DV4000 开机不显,多为南桥虚焊。
29、惠普NX6120、6130进系统死机,多为南桥虚焊。
30、惠普V3000 显示8个小画面,多为显卡坏。
31、康柏N800V 自动重启多为散热引起。

网友:
兄弟总结的还可以‘怎么都是惠普的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