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30C LA-8131P不定时掉电重启

楼主(2014-07-19):
接了一台联想E430C不定时掉电重启,桥也做过了,进系统也会掉电重启,裸板测试过一两个小时候后也会掉电重启。。。。都被搞神经了!!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(温度方面绝对没问题的)温度才60度,I3三代的机子(CPU、内存、硬盘都换过测试,主板问题了!!)!THINKPAD,疯掉了@!有时候,重启了还开不了机了!!等一段时间后又能开机了!!

网友A:
CPU可能有问题咯,这个是板载的U吧

网友B:
铁壳子问题吧 CPU的那边

网友(点评):
不过如果乌龟壳的问题的话,如果会掉电啊。。。为毛还会重启呢?

网友(点评):
天啊!不是乌龟壳子的!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CPU可能有问题咯,这个是板载的U吧

不是板载CPU~CPU换过了,还是涛声依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铁壳子问题吧 CPU的那边

这个问题很有可能,改改看~谢谢了呵呵~

网友:
掉电后还会重启吗?

网友(点评):
是的!有时候重启就开不起来机子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不是板载CPU~CPU换过了,还是涛声依旧

不用急着换壳子吧,芯片可以先换个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用急着换壳子吧,芯片可以先换个试试

此机CPU供电并不是乌龟壳子的!!!哎

网友:
木有大神来帮忙解答吗?折腾人啊此板!!!

网友:
路过 赚点分下载BIOS 可怜

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! 论坛总则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24-1-1.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D:
以前解决过I3,I5的机器运行一段时间掉电重启的,不是BIOS就是南桥,你看看HM的单桥吧

网友:
刷个BIOS 试试!~

网友:
幸好没有用原来的BIOS芯片刷BIOS,用另一个BIOS 芯片8M的刷了论坛下载下来的E430C的BIOS一个都亮不了机

网友:
幸好没有用原来的BIOS芯片刷BIOS,用另一个BIOS 芯片8M的刷了论坛下载下来的E430C的BIOS一个都亮不了机,用回原来的就能亮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以前解决过I3,I5的机器运行一段时间掉电重启的,不是BIOS就是南桥,你看看HM的单桥吧

南桥打黑胶的不好搞!!BIOS刷了亮不了机!幸好没有用原来的BIOS芯片刷BIOS,用另一个BIOS 芯片8M的刷了论坛下载下来的E430C的BIOS一个都亮不了机,用回原BIOS芯片就能亮机

网友:
加焊下cpu供电

网友:
这种问题不好锁定问题,只能等问题出现,可以再重启不开机的时候看看缺什么供电。锁定问题,在修。。。

网友:
可能是供电电路有问题

网友:
一般都是 供电电路问题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