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4A77T上电马上断电保护,在线等

楼主(2014-07-19):
手上有一块华硕M4A77T,一开机马上掉电保护,以为CPU供电问题,拔掉P4,还是一样,然后测了3.3V 5V对地都是400多,12V对地只有40左右,感觉有点偏低,就用12V烧机,结果电流才0.03,说明40应该是正常的,又测了内存,CPU,总线供电电感,对地都正常,这时候就有点郁闷了,为什么开机会保护呢?然后无意思发现按住内存旁边的MEMOK按键,就不会掉电,再测板上供电都出来了,只有CPU供电没有,松开MEMOK按键的话,马上掉电,求大神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桌面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桌面

网友(点评):
应该还是12短路 吧。 查下CPU管的阻值是否一至。

网友:
或者是看下COM口有无坏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或者是看下COM口有无坏的

网友:
"当系统因内存故障而无法正常启动时,主板上的DRAM_LED指示灯就会一直亮着,此时按住MemOK!按钮,直到DRAM_LED指示灯开始闪烁,这说明主板正在尝试把内存电压、tRAS、tCL、tRCD、tRP调整至可以开机的参数,之后就可以顺利启动计算机。"这说明是内存的供电不对,导致无CPU供电,查下内存各供电先。

网友:
COm口坏了 ,1,1

网友:
CPU供电的12V对地是正常的,MOS管测过也都正常,关键是不接P4,也保护应该就跟CPU供电那块没有关系了吧,还有接口看过没有损坏的

网友:
还有这个板子为什么按住MEMOK键就不会掉电呢,求解

网友:
看看内存的电压正常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