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防]
转载:刚完成的数字监控

楼主(2014-07-19):
刚完成的一个楼道数字监控监,顺便请教个问题,图像是用照相机拍的,有点反光。不知道是线路过长还是NVR网口带宽原因,就是太卡,画面全部显示就显得太卡,而且画面也不是很清晰,改成四路或九路画面顿时清新许多,地板也不反光了。IPC与交换机用的是超五类线,交换机与NVR间距大约70米,用的是超六类全铜线。

网友A:
你用的交换机是千兆的吗,背板宽度不够才卡的吧。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服务器不给力噻。

网友:
应该是交换机档次低了

网友:
服务器配置问题

网友:
楼主是那边的,

网友:
强啊    我不会做,上次有单都没接

网友B:
主码流换次码流就不卡了,或者升级录像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交换机是千兆的吗,背板宽度不够才卡的吧。

交换机不是千兆的,你说宽度不够,也有可能吧?

网友:
服务器配置问题也会导致画面卡吗?我这层没有考利也。去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主码流换次码流就不卡了,或者升级录像机

看看咯。服务器配置设置好还是卡的话,就升级录像机。看是否能行。

网友:
交换机的背板带宽可能太小了,我做的一个酒店的监控也是 ,开始就用普通的桌面机,卡的不得了,后来换了一个二层交换,已经相当流畅了

网友:
NVR是什么机型?是子码流预览还是主码流?

网友:
流码不要开的太高,开高了就卡

网友(2014-08-23):
是服务器不给力吧?

网友(2015-06-05):
啥是服务器,NVR?主机?

网友:
数字的就是给力一点  店里也全部换成数字的  也有点卡顿

网友:
?   是网络的摄像的?!

网友:
交换机的问题呀,我上次给一个学校安装完后不好用,后来换华为交换机才好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