桌面小音箱卡顿维修

楼主(2014-07-19):
直接USB 5V供电的这种开大声音容易造成声音卡顿,拆开电路板,把空留的5V滤波电容补上,搞定。

这种采用贴片数字功放的小音箱在瞬态大功率输出的时候电流过大,造成5V电源跌落至工作电压之下,因此会造成声音卡顿现象。

网友(点评):
看来音箱,里面的电容很重要的。。。

网友:
不发个电路板的图看看。。

网友:
要是有图有测量数据说明就完美了
这中音响价格便宜 难免会偷工减料

网友:
内心保持平静

网友(2014-08-28):
厉害啊,学习了,正好手上有一个音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