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 MBX-149 外接显示。内接不显示。

楼主(2014-07-19):
     索尼 MBX-149 REV:1.1  故障花屏 重影。 那我就直接进入屠杀吧。废话不多说。
        花屏 重影 给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屏坏了吧。我也这样认为的,但是我们可以外接看一下。。。。。。结果一样的故障。二话不多少直接干显卡。
        用疯枪吹了吹。OK了。放在那。因是晚上看的  没来得及修了。准备第二天重制或者换显卡。
        今天起来不显示。严重怀疑显卡虚汗了。立马上BGA。过了N分钟。取下来点不亮。外接是正常的  奶奶的心中顿时忍不住想继续干显卡。
        淡定。先百度下 是不是有通病。果不其然 板子上有跳线。但是那人没说明该怎么跳啊  把我弄郁闷了。自己想办法一个一个的试。结果显示了。在此 我上个图给大家看 以后遇到了  知道该怎么调。
       因为我在拆机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这个跳线 结果没管那么多。不然早就完事。在此我还是提醒大家 拆机还是要注意一下哟。!再来个亮机的给你们看下

。屠杀到此结束了。大家不喜欢勿喷。新手 还有不懂的朋友 可以参考一下,谢谢!!!!

谁,伴我闯荡 + 5 赞一个!

网友:
索尼垃圾本

网友:
呵呵。但是给钱 你要修不嘛?

网友A:
耗子。你每次都屠杀。啊爽呀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耗子。你每次都屠杀。啊爽呀

o(︶︿︶)o 唉。你才加两分。没意思了撒。辛苦费都不够。

网友:
拆机要谨慎啊

网友:
是啊 。差点就走弯路了

网友C:
不晓得会不会返修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o(︶︿︶)o 唉。你才加两分。没意思了撒。辛苦费都不够。

没得办法。都是穷人

网友:
拆机有风险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晓得会不会返修哦

应该不会。返修直接换芯片

网友:
仁宝主板里面的开机键,有一个高低高电压的跳变

网友:
我也修到这样的,就是进系统暗屏,也是这个跳线问题

网友:
没动跳线怎么会跳线问题

网友:
虚惊一场,呵呵

网友:
这个本还有跳线?

网友:
跳线经常不稳定啊,祈祷他顶过几个月吧!

网友D:
很古董的机子,没碰上这跳线出故障的

网友:
索尼室友跳线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很古董的机子,没碰上这跳线出故障的

了解一下吧  以后会遇到的

网友:
差点就走弯路了 o(︶︿︶)o 唉

网友:
遇到过有跳线的  不知道有什么作用

网友:
我碰到好几台索尼这个开关接触不良引起屏幕不显示,最好把ON位直接飞线连起来,不然很容易返修的

网友:
第一次听说有跳线

网友(2014-09-21):
虽然人为搞出的故障,但是所幸还是找出问题了

网友:
没明白说的跳线是什么,汗,新手哦,没经验啊

网友:
碰到一个差不多的,但是不是你这个问题,谢谢分享经验,学习了

网友:
跳线经常不稳定啊,祈祷他顶过几个月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