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lt2023wd无信号输入 通病

楼主(2014-07-19):
lt2023wd 无信号输入通病,插上电能看到联想的logo,之后就显示无信号输入,之后就黑屏,之后又显示无信号输入,之后又黑屏,反复这样。求解。谢!
通病
黑屏

网友:
开关 开关

网友:
是不是插VGA线没信号,是就刷程序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观点刷程序试验。。我DELL电脑情况类似,刷程序好的

网友:
电压都正常??????

网友:
程序问题 反复的重启

网友:
联想的很多型号显示无信号输入不都是因为VGA口附近的2个6脚保护芯片导致的吗?不是说拆除了就可以了修复了吗?我等菜鸟刚才就连续看到好几个案例介绍的嘛!可以试试哦!

网友:
测测电压正常吗
再不行就刷个程序试试
要不就换通用的主控板

网友:
为啥说是通病你手里这样的显示器多么?

网友:
这种第一怀疑对象就是屏线,然后就是VGA线路,图像处理芯片

网友:
我修过一个,开关的问题

网友:
量一下行场信号

网友:
刷BOIS程序,会好的

网友:
先检查是不会死按键班的过 在检查 电源板 电压低拉不动负载啊 不行了再刷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