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4326s AMD独显,显卡芯片是带电阻的

楼主(2014-07-19):
手上HP4326S的板,原来是开机不显,按大小写有作用。换显卡后一样,就刷了BIOS,没保存原BIOS,后来接上电,电源头的灯就不停的闪。下载了好多个BIOS都不行,后来在官网上输入机器代码查询下载了BIOS,重新刷写又恢复原来的样子。所以确定这个型号的BIOS有多种。

网友(2017-07-17):
惠普的  下面还有个小型号  在官网要输下面那个型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