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43b 待机0.08 +3VALWP 实测为3.36V 桥发烫(初步判断桥短路)

楼主(2014-07-19):
x43b 待机0.08  +3VALWP 实测为3.36V  桥发烫(初步判断桥短路)

机子原待机0.08A ,触发,开关指示灯亮一会就灭!电流无变化!
拆机后,la-7321p的主板 ,仁宝电路
看待机,应该是短路了,这待机应该算微短路吧!
摸主板,发现就桥有发热,不是很烫!其他地方暂无发现!
打表看各电感,发现显卡vga_core对地0.08,表响起了!考虑显卡阻值偏低,有这情况!暂不考虑!
接着开始,测试公共电压,19v,再测试3V 5V
发现+3VALWP 有3.36v(应该是3.3V)差不多   +5VALWP 有5.04v (正常吧)

同时表笔挨到点了下,测试 +3VALW 就是+3VALWP 通过一个节点换了个名字!

奇迹发现了呢,电路一下子上到了0.21A
无语,停止检测,在插点 上到直接跑到0.21A
再摸桥,发烫的厉害了

想不通,原来桥只是发热,不是很烫,待机0.08A
怎么测试就下电压,就变成了0.21A

发错位置没?不知道是不是ie浏览器的原因,图片上不上来!换360后图正常上传了!

网友:
桥换上,机子ok

网友A:
我的跟你问题差不多!换了桥不行

网友(2014-09-03):
引用 网友A:
我的跟你问题差不多!换了桥不行

现在假芯片多,有时候假芯片容易进入僵局!

网友:
应该属于秒杀了,桥烫直接干掉再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