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70同时插电源和电池短路

楼主(2014-07-19):
这机器本来是公共端短路。后来发现时电容引起的。去掉电容后就正常了。后来发现单插电池或电源能开机。同时插就短路。查了论坛上的帖子。发现只要去掉pq303,就不短路。但是我没有发现在充电,不知道后面怎么修。有哪位碰到过的。提示我一下。谢谢

ps:换了个充电ic。刚开始换了以后还短。过了一会再试就不短了。现在在测试中
哎。又不行了。

网友:
换过pq303还是没用

网友A:
保护隔离呵呵,你懂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保护隔离呵呵,你懂得

能说清楚点吗?偶是小菜鸟呵呵

网友:
换pq303没用

网友:
那要修哪里啊?换充电ic?

网友:
比较器坏了
  找隔离

网友:
同时插上短路,是不是充电电压变成19V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