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60 进水机自动上电0.5 断电

楼主(2014-07-19):
B460 进水机自动上电0.5 断电,反复这样,0-0.3-0  0-0.5-0, 手摸待机芯片51123 发热,更换故障依旧请教各位,本人纯菜鸟,无从下手了,先谢谢各位了!

网友:
待机 3.3 5v 正常

网友:
定是哪个IC的电压没有出来,仔细量一下

网友:
麻烦各位给予指点

网友:
应该是铁壳子坏了

网友:
看看CPU电压吧,应该是它没有出来,测下全板所有的供电是否都有了只差CPU供电了,顺便看下CPU供电的开启条件,HM55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哦!

网友:
手上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好使的主板,测了,铁壳电压一样,铁壳应该没问题吧

网友:
看有没有断线

网友:
各路电压,都是瞬间又那么一下,

网友:
51123 附近的电容 电阻都换了

网友:
b460cpu供电管是不是有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