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HDD对于修复红绿块坏道到底有没有作用?效果如何?

楼主(2014-07-19):
一块希捷250G硬盘,进系统死机,经mhdd4.6扫描有50个绿块、6个橙块、2个红块。
坏道不多,于是想用mhdd的remap功能修复一下,结果对有坏道的lba范围循环修复,坏道依旧存在,偶尔还会出来新位置的坏道。

1 mhdd对色块能修复吗?
2 扫描中只记录了橙色块以下坏道lba位置,绿块不记录,可不可以设置一下?

希望有师傅们指点一下

网友A:
反复修需要将延迟由高到低逐步设置,绿块是延迟高些不是太大问题的,我用Victoria不错

网友:
MHDD对于修复红绿块坏道效果不理想

网友:
LZ可以先不用remap功能,先用擦除erase,把有问题的LBA这段范围,反复用擦除,擦几遍再用remap,应该有效果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反复修需要将延迟由高到低逐步设置,绿块是延迟高些不是太大问题的,我用Victoria不错

Victoria也能修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Victoria也能修复?

与mhdd原理一样,只是操作简单一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