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844的电源问题

楼主(2014-07-19):
一台电源  电源IC室3844  控制
  炸机部分已经修复好   现在故障为  3844有启动电压  13V  但一直在跳  11-13之间     8脚无5V基准,  但后期负载后输出   5V  但电压不稳定@  求解@!

网友:
补充一下   之前的场效应是6N60  现在我装的是10N60  的    感觉不会有什么影响   求解

完全可以!

网友:
类似这样的电路

网友(点评):
此图中的电阻R1是本故障的关键。

网友A:
描述不清楚,做了些什么操作,现在可以确定哪些件没问题?带的负载多大?
看你的描述还有保护,3844正常上电出5v,否则7pin在13左右跳,确保供电无问题,查输出部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描述不清楚,做了些什么操作,现在可以确定哪些件没问题?带的负载多大?
看你的描述还有保护,3844正常上 ...

你说的很对   我觉得 8脚的5V好像被什么东西把电压拉低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描述不清楚,做了些什么操作,现在可以确定哪些件没问题?带的负载多大?
看你的描述还有保护,3844正常上 ...

我给3844在板上加了一个13V电压供电,8脚还是没有5V  应该是8脚的外围电路的问题

网友C:
据经验如果开关管击穿损坏,一般连代着会烧坏电源IC及开关管的源极取样电阻。必须全部更换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据经验如果开关管击穿损坏,一般连代着会烧坏电源IC及开关管的源极取样电阻。必须全部更换!

3脚的取样电阻式好的 有750欧姆

网友:
整版的电压在跳  能不能说明  IC已经起振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给3844在板上加了一个13V电压供电,8脚还是没有5V  应该是8脚的外围电路的问题

非也,单独外加供电要到17v以上,另外6pin输出到G之间,对地还接有一个15v的稳压管,如果之前场效应管挂过,则这个稳压管必挂,查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说的很对   我觉得 8脚的5V好像被什么东西把电压拉低了

这个不是拉低了,是因为保护停止输出基准,和7pin一样实际是跳动的,数字表体现不出来。此电路元件不多,除了变压器不好测,其他可以通查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3脚的取样电阻式好的 有750欧姆

我说的是开关管源极到供电“地”之间的电阻,不是3脚那个电阻。在你提供的图中就是电阻R1。0.1Ω/3W

网友:
电源打嗝,说明你炸机故障还没修好。不要一上来就说自己把炸机故障修好了。问题还在3844周边。
如果刚开始烧MOS管的话,要看3844七脚供电电容,六脚到mos管电阻。还有就是3脚电阻,mos管对地电阻
8脚是基准驱动输出,一般外围电路很少坏的。

网友D(2020-08-22):
3844的7脚电压要达到16.1v,8脚才会有5V,7脚13v是无法启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