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数500G硬盘奇慢无比

楼主(2014-07-19):
一块硬盘,西数500G,WD5000AAKS

突然出现速度奇慢故障。 启动系统需要半小时以上。
用U盘启动PE,在PE中启动硬盘分区或检测工具软件时,软件也反应奇慢。 但BIOS自检不慢。

硬盘没有异响或怪声。 电路板也没有发现外观异常。 请问各位大大,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些什么原因?

网友:
排除外部原因,一般是固件出了问题,如无特殊需要(如数据恢复),直接换盘吧。

网友:
用Victoria检测一下

网友:
有坏道了吧测测就知道了

网友:
多半是固件的模块出问题了,LZ可以尝试用WDR来试试,看看基地的帖子里面有介绍的。

网友:
WDR全是毒啊,我下了几个不同的版本,杀毒软件都报有木马啊,找不到干净的啊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分区出了问题

网友:
把重要的资料拷贝出来,让后重新检测一下硬盘,都重做看看能解决问题

网友A:
这个是西数通病,处理一下02模块的日志就行,或者找个匹配的02模块写一下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能处理好的。

网友:
罗工经验之谈,学习。

网友:
罗工已经对这个盘开出处方了。我遇到的是这种盘通病后一般会有坏扇区。不建议长期使用,重要资料趁早备份。

网友B:
是不是清除硬盘的SMART信息就可以了呢

网友:
用DFL工具,有一个通病修复一下就行了~~~简单

网友:
多来这里真的学到不少,不过太忙了!有时间常来!!!!!!!!!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西数通病,处理一下02模块的日志就行,或者找个匹配的02模块写一下。

多谢罗工指导,我也有块这样的坏盘。有时间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多谢罗工指导,我也有块这样的坏盘。有时间试试。

也可以写02模块解决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清除硬盘的SMART信息就可以了呢

不是SMART信息,是02模块中的日志信息。

网友:
是smart信息的待映射扇区数不为0吧?

网友(2014-08-18):
老哥,现在怎样了?我跟一样的问题、型号